楼主(2015-08-04):
2台海利普HLP一NV变频器连接前后2台电机,启动正转会自动停止,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2台海利普HLP一NV变频器连接前后2台电机,启动正转会自动停止,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说的不明白

网友B:
楼主真的没表达清楚,是PLC控制变频器吗,变频器停止时PLC输出指示是否正常。

楼主:
2台变频器,—台控制制管机前端成形电机,另—台控制 制管机整形电机。制管机中部有触摸屏触摸启(正)停(反)及手动控制2台电机同时正停反转。制管机中部的控制传入ABBpLc,再由pLc输出通过继电器输出到变频控制电输正反转。

楼主:
最终传到变频器来控制2台电机同时正反转。

网友C:
可能变频器设置问题,变频器设置禁止正传或者反转时候启动变频器是会停止的!

网友D:
反转会运行吗?

网友E:
把故障分成几个单元,先查安全开关,看看有没有哪里禁止正转输出,如果没有,在把变频器控制信号线拆掉,拿一短线短接,人为的让变频器正转试试,如果这样正常,说明故障出在控制部分,查中继,再往上查plc输出,剩下的就是软件程序问题了。

网友F:
8楼解释非常清楚。

网友G:
倒查每一个输入输出端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开机2个变频器正常输出带动2个电机正转,工作—段时间就会停止,反转没问题是可以反转的。变频一停pLc输出也停

网友H:
确认是异常停机还是工艺导致的停机,有时候工艺异常或者设备本身有异常,也会导致保护停机。
翻阅设备的随机电器原理图,确认在PLC停止变频器运行的时候,外部信号的输入一切正常。

楼主:
如图,今天控制又故障,模具都烧坏了。

网友I:
是不是时有干扰呀。

楼主:
我也怀疑哪里干忧了输入信号

网友J:
PLC程序检查过吗?

楼主:
pLC程序是厂家设置,要密码的。与程序关系不大,每天早上开枞机运转正常,运转—段时间就故障。

网友K: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散热问题,你把变频器进出风道清扫干净试之

楼主:
变频器无报警提示。它散热风扇正常。

网友L:
也有可能是机械方面的问题。1故障是否每次都是同一台变频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生,还是两台都发生启动正转的时候开始发生停机故障。对于故障的描述还是不够详细。

网友M:
是不是还有什么限位信号啊,,,正转运行信号啊,,可能是什么信号有问题 ,,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把故障分成几个单元,先查安全开关,看看有没有哪里禁止正转输出,如果没有,在把变频器控制信号线拆掉,拿一短线短接,人为的让变频器正转试试,如果这样正常,说明故障出在控制部分,查中继,再往上查plc输出,剩下的就是软件程序问题了。
这是很好的思路,分块检查,一个一个排除故障。

网友O:
还有一个就是看控制信号线是否和电机线排在同一线槽中,并且没有用屏蔽线,这样导致的干扰也有可能。

网友P:
1,现场观察停机时正传转信号是否存在。2,Plc的控制变频器正转的输出端有无输出。其他的先别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