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电缆长度750米,需要多少平方的电缆(20150805)

楼主(2015-08-04):
求解,一台185kw的电机,用施耐德的软启动柜,电缆长度750米,需要多少平方的电缆?现在用了300平方的,可是压降太大,软启时候输入电压只有260,求解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软启动柜和电机选型过小,导致启动不了,可是压降过大怎么引起

网友A:
不知起动电流有多大,可以计算一下线路压降,看是否与观察到的结果相符合;导线是铜线吧。

楼主:
启动电流一直维持在1000A下不去,导线是铜线。持续三十秒都无法启动,现在就是发现电压压降有点大,所以怀疑电缆损耗

网友B:
你的进线到变压器750米吗?前端有电容补偿柜吗?

楼主:
有的,有电容补偿柜

网友C:
750米,甭说300平方,你就是3000平方依然无法正常启动工作!
线路阻抗就足以限制电流达不到1000A,你的1000A纯粹就是乱显示罢了

网友D:
电缆太长了

网友C:
该电机一定需要这么远且正常工作,只有前级进行整流经过500平方毫米以上导线输送到电机位置再用变频器驱动!
按照你目前导线布局,可以再外加一个300电线与原3芯电缆组成等效单根600平方毫米直流输送线,后面用共母线变频器驱动就行了!
原因很简单:直流电只考虑导线阻抗损失,基本不需要考虑导线感抗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楼上的方案
或者上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