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5-08-04):
看杨胜峰老是的s7300教学视频中 其中有一节不太明白。请大家帮帮解答
共5台电机,用plc测有几台正在工作。把5台电机的辅助触电接通到plc输入端。
每检测到一个上升沿,说明投入了一台电机。mw10加1 送入mw10.
每检测到一个下降沿,说明投入少了一台电机。mw10减1 送入mw10.
然后用整数比较,mw10=1说明投入了一台。mw10=2,说明投入了两台。等等

问题是我不明白,我又不知道mw10等于几,如果等于0,我投入一台,mw10加1就等于1.
                                                我投入两台,mw10加2就等于2.
那问题是没说明白mw10等于几啊?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是很明白得啊,mw10初始值整成你想要的0。动手实践下就出答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杨胜峰老师在程序里始终也没见让mw10=0啊。是他错了吗?
还有为什么要把mw10加1继续送到mw10(这也是很常用的),送到mw12不行吗?

网友B:
我用三菱有专门的统计ON指令,何必如此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三菱有专门的统计ON指令,何必如此麻烦

西门子也有FC99(BITSUM)指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杨胜峰老师在程序里始终也没见让mw10=0啊。是他错了吗?
还有为什么要把mw10加1继续送到mw10(这也是很常用的),送到mw12不行吗?
 如果送MV12 就开始终等于1 ,,停等于-1,

网友B:
实际上,PLC内部的计数器我是基本不用的,我喜欢直接往寄存器处理数据,纯粹是习惯啦

网友E:
看了你的描述,感觉他用这方式其实不是非常好,但也不能说有问题。

他的程序中没有说明如何初始化M10的值。但学习者或是使用者在应用的时候,必须要想到初始化工作。

你也可以把数据传到M12。

如果有5台,那就有5个输入点。

判断这个输入字节中有几个高电位,然后把这个值输入到M10就OK了。

网友F:
程序不是死的,只要了解工艺作出对应的程序就好了,只要功能达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