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8-04):
一台信捷单相变频器上电显示E-07(变频器控制电源过电压),按复位键只之后显示E-03(变频器恒速过电流)。有接触过的师傅说下,谢谢!

网友A:
主板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修好吗?

网友B:
还值得修吗,小功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搞清楚什么问题,以后遇到大功率的就有解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