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4):
比如:-0.1~0.5就是这样带正负压力的表

网友A:
那要看你用在什么环境了,,有那种环境啊,,比如在一个负压的环境,,当他不正常时就会变正压,,

网友B:
测真空时要用到

网友C:
压力真空表
在炉子上应用很多
如炉膛压力、烟道压力、鼓风机、引风机应用最多

网友D:
真空或负压的情况下用

网友E:
真空时候用正负压

网友F:
正负压力表,接口不同。

网友G:
负压真空表,如食品真空包装机上用的压力表。

网友H:
我们给汽车厂做制动液、冷却液等等加注系统,加注前首先要抽真空,加注时必须保持一定压力加快加注速度,这样不就得了??

楼主:
还有点迷糊,比如说真空泵,一般都是负压、不会出现正压情况,那为什么还要选择带正压的呢?选择负压表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I:
零点不一样而已,有的是已大气压为零点就是表压,有的是以绝对真空为零点就是绝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
你也说一般情况下
但实际中不一般情况下很普便
一不一般表就坏了,麻烦、浪费又影响判断故障,所以我们选择表都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