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64MR CAD

楼主(2015-08-04):
三菱FX3U-64MR  PLC CAD图和模拟量模块图

网友A:
什么意思?真是惜字如金还是不会打字?
这不是发电报,多写几个字是不要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真是惜字如金还是不会打字?
这不是发电报,多写几个字是不要钱的!

上面有悬赏,是求这些图纸啊

网友C:
PLC CAD图和模拟量模块图,外形接线图吗?如是自己画两个意思下就可以了。 要原理图的话应该就不要想了。

网友D:
这个是64MR的端子排列图,至于你说的模拟量模块是什么型号。建议你查看FX3U使用手册,里面有所有模块的尺寸图

网友E:
CAD电气版本本身就带有这些图纸,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F(2016-07-15):
谢谢,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F: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网友G(2016-10-31):
回复 网友E:
哪里有电气版CAD,请下载地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电气版CAD,请下载地址
日本官网有下载。
另外也可以跟代理商要这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