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怎么使用?

楼主(2015-08-05):
这是一台铣床上的,一直没有使用,我也没用过,有用过的出来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仪表铣床的显示部分吧,只显示不控制。

网友B:
是控制用的数显光学尺,它可以随机控制和显示X与Y轴的位移量,也可预设所需要的进给量,精度很高的,是个好东西

网友C:
看到很多这个装上显示用的,看看而已

网友D:
一直没有使用过,那么现在还能不能通电正常使用,是个未知数。
看到显示面板后面的电源线插座口已经布满灰尘,显示面板通电之后还能不能显示都是个未知数。
设备一旦荒废N年,再次启用,可能要全身检查并大修。

网友E:
还是卖破烂算了 ,,,没说明书不好搞的

网友F:
不用也可以的话,应当主要是显示作用;而又有键盘,应当可以设置,或如2楼所说可以控制。

网友G:
电子尺,全新也要不了多少钱,放时间久了,光栅里面的灰尘都无法处理,还是算了吧1

楼主:
回复 网友G:
数显板可以另配电子尺吗?

网友H:
数显光栅尺,灰尘处理下通上电源试试。不行就整套换吧。信和光栅价格在两千左右。

网友I:
有这个加工零件读数很方便的。

网友J:
很多年没用过的东西吧?

网友K:
是数控吗

网友L:
老床子了
这个可以显示位移坐标
也能修改控制

网友M:
有来显示精度的,不是控制。

网友N:
清理,清理,没事找些资料玩玩,也无不可。

网友O:
这套设备带安装也就1.5k 坏了直接换。带自动走刀贵几百元去年厂里为老铣床加了一个

网友P:
只顯示數,不能反饋控制,沒用啦

网友Q:
数显光栅尺,现在机床都有

网友R:
看起来时间不短了,可能一通电就有损坏的可能,里面的元器件可能也已损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没打算使用,闲着没事想拆下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被你们一说,没兴趣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