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请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2015-08-05):
设备是FX3U-64MR FX3U-485ADP-MB和日本横河UT351仪表采用485梯形通信,仪表坏了,更换了一块UT35A的仪表,接好后都设置好了,可是读取不了数据,厂家说仪表内存地址变了,例如PV值从D0002变成了D2002,可是我看PLC程序没有找到具体怎么修改读取仪表的地址。请明白人给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通讯格式字

网友B:
横河仪表内部设置和原来的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设置是一样的 协议选择 波特率 奇偶选择 结束位 数据长度 仪表地址,都设置好了! 厂家说的把一个高级通用性选项打开后应该不用修改PLC程序的,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设置好了还是读取不了数据,所以想从PLC程序中找到读取仪表数据的地址,看看修改一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通信相关的协议,奇偶,波特率,结束位,数据长度都设置好了

网友C:
首先得要知道通讯协议与仪表内部地址表,你这个情况两种型号的都要有,先根据原型号的找出相关PLC的程序,然后再根据新型号的内部地址改相应的程序。

网友D:
程序的183那一行的D200更改为D2200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教,183行的D200改为D2200试过,也是不行,这个D200是不是PLC的寄存器地址映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183行的D200改为D2200试过,也是不行,这个D200是不是PLC的寄存器地址映射呢?
你要问一下厂家,新旧仪表内部地址映射关系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不知道怎么映射的,奇怪了,横河的技术员说别人换表后只是把表的通用性设置好了后,PLC程序不用改的,可是我这个就是不行!

网友E:
先用modscan32读取一下仪表的数值,有数据然后再与PLC联机。逐个排除原因,祝你成功。

网友F:
你把协议和程序发给我,我给你改
QQ
417832516

网友F:
程序改好发给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