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5):
1.只有一个MPI(DP)复用端口,能否先用这个口做DP连接电脑下载程序,下载完后断开电脑 再连接变频器?
2.只有一个MPI(DP)复用端口,能否只用这一个端口,同时连接变频器和触摸屏?

O(∩_∩)O谢谢?(^?^*)

网友A:
这个口选择DP功能,就能够实现你的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才一个口,如何同时连接变频器和触摸屏?

网友B:
走dp网,分配各个站不同的地址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和触摸屏都支持DP通讯,DP站号不同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DP站号?能说下具体操作吗?一个口同时连两个两个东西,是有这种可以分出两个口的线买吗?

网友B:
楼主还是看看书看看基础吧

网友C:
DP通讯,一个主若干个从,即可组成一个公共的网络了。简练的结构,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降低了安装的复杂性。

网友D:
DP头可以上下多层连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O(∩_∩)O

网友E:
初学者了路过学习中~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