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5):
以前没修过这个,请大家多指教:)
客户说报E23.2 E23.6, 我拿到清理一下然后上电,我没有三相380v电源,先把220V接在R,S上,面板不亮,但充电指示灯亮;把220V接在S,T上,一样;把220V接在R,T上,这回面板亮了,但数码管闪一下F002就变为----了。
后来我用变压器把220V变为400V接在R,T上,这回是先在数码管顶部显示----,然后变为稳定的F002,按钮也能用了,但只是调参数,不能运行。端子P,N之间直流电压为550V左右,接220V时这个电压是320V左右。

请教大家,这个变频器可以单相上电吗?有这个规定吗只能接R,T? 上电显示F00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日立的E23很麻烦,不过百度有资料查可以去查下

网友B:
SJ300开关电源独立供电,与主回路分别整流.所以必须接S T,F002是参数代码。调到d001保存,显示频率状态。

楼主:
谢谢,那它启动为什么停在F002呢?按一下FUNC键,显示10.88, 按运行和启动键都不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本论坛帖子说要换PC929,六个呢,怎么测啊,都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换了pc929, 又调了启动方式和频率设定,能启动了,带电机也能转,开了有一个小时,也没见报警灯亮。请教一下,这算不算好了呢?因为来时我没上电试,不知原来的状态。请问,报了e32.6或e23.2,是否就停止工作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