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5):
 现在有一个机器,我要怎么才能把他和PLC连接在一起

网友A:
问题太大,没有描述清楚。
这台机器是个什么样的机器?是你要研发的设备?还是要调试的对象?还是要维护的主体?
你要加PLC的原因?
你的准备工作?

网友B:
首先你想要怎么样控制机器,再把电气图画出来,接着编程输入PLC,把控制柜做好,控制机器。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一台机器是用来检测开关的,开关有一些功能检测不出来,现在想把这台机器弄成自动化的,想请教下具体应该买一些什么东西

网友C:
先了解输入输出,即需要控制什么、如何控制。

网友A:
你提的问题还是很模糊。哪些功能检测不出来?需要用到数字量还是模拟量的检测?

你先把这台机器人的电气图找出来,然后根据你的想法,把电气图更新,然后再根据更新后的电气图进行PLC程序编程,然后就是调试。

网友D:
关键是你想要这台机器怎么样动作,才能知道要怎么连接。

网友E:
要么上图说明你拥有的设备是长什么样的,准备把它改造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设备的原始动作流程如何,技术改造之后又是如何。

再先进再顶级的电气控制系统,都是为了工艺而存在的,有了工艺,才能有控制。

网友F:
有什么工艺要求,需要怎么控制,楼主系统的说一下,或是上图

网友G:
楼主的机器好神秘,能否露个脸?

网友H:
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