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压报警

楼主(2015-08-05):
请教下高手们:
  AB flex525变频器经常报F005过压,监测交流电压225-235之间,应该还好。是否交流电压波形质量不好引起,在变频器前加装电抗器好还是滤波器好呢?

楼主:
如帮忙能提供具体型号最好,谢谢!

网友A:
建议加一个滤波器再看看效果吧

网友B:
是在运行的时候还是停机的时候报呀?

网友C:
看看设定数值,你所提供的数值不应该报警

楼主:
是在运行的时候

楼主:
公司老外想装个浪涌保护器,有用吗?

网友D:
装上是没有坏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