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5-08-05):
编码器出现负数怎么办

网友A:
程序可以修正

网友B:
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呢?绝对值编码器吗?还是增量型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是永远不会出现负数的,因为编码器内部的码盘在任意位置下永远都只有,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地址标志。
增量型编码器因为需要进行端口计数,对比原点位置,就可能会出现移动范围负数的情况(超量程),此时可以进行机械位置调整,也可以进行软件位置清零。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只有冲过原点了才会有负数。

网友D(2015-09-21):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