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5):
一般除尘器用那种脉冲阀,是不是只要发出脉冲,电磁阀一关一通,就讷讷感吹尘就好了,这个脉冲输出用PLC的晶体管输出就可以了吧,不需要高速脉冲吧?求教啊?

网友A:
用过是用时间控制电磁阀供气结构动作每分钟10次左右。

网友B:
一般用电磁阀,不需要高速脉冲,继电器输出就可以,晶体管输出用在高速脉冲。

网友C:
要加一中间继电器控制,它是由很多个电磁阀并联的。隔一定的时间通电几秒钟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就是用电磁阀控制压缩空气定时反吹除尘器过滤布袋的灰尘的(目的是定期清理过滤布袋上的灰尘,让布袋保证有充分的过滤空隙,和一定的透气量,这样才能保证吸尘负压端的吸尘效果,不然,布袋工作一段时间后,透气空隙会被粉尘堵住,影响其透气性,从而影响到吸尘的效果)。

网友D:
双时基时间继电器不就可以了。或者用LOGO.

网友E:
以前做过相关的集尘系统,30个电磁阀,每个轮流通电一秒钟,不停的轮换循环。
用继电器类型的PLC即可。

网友F:
买个脉冲控制仪即可。要先确认电磁阀线圈电压是AC220V还是DC24V的。

网友G:
只是个名称而己,按一定的时间通断电磁阀。

网友H:
用中继转一下啊,,不然喜欢坏模块啊

楼主:
嗯 哪用继电器模块就好了

网友I:
是的 定时 晶体管输出

网友J:
这个其实没必要用PLC,买一个脉冲控制仪就好了,即方便调节价格又便宜。脉冲控制仪可以直接接电磁阀的,用PLC还要一级输出。最好用那种电位器调节的方便直观。

网友K:
我们公司生产脉冲控制仪,AC220V或AC110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