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5):
三菱FX3GA -PLC 怎么设置才能用数据线读写程序。

网友A:
com端口设置对,在线编译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FX3GA有两个编程口232和USB的,你用的是什么口,具体什么样的编程线。

网友C:
关键是电脑端的通讯口选对。

网友D:
用USB口就选USB;
用编程口就选对应的COM口就行了;

网友E:
选择正确的端口,PLC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F:
用mini usb口  方便

网友G:
看数据线在电脑里自动分配的com口是几,就把plc端口设为几就好了

网友H(2016-03-29):
用什么样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