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软件中并联自锁触点怎么画,请教了。

楼主(2015-08-05):
画出来看着不像那么回事呢?

网友A:
画好了,编译一下。

网友B:
编译一下就好看了。

网友C:
重新编译下就好了,左边多了一列,所以看着不舒服,

网友D:
第二排从头横过去啊,,

楼主:
是的,编译下,管用。

网友E:
按以上回复,则是:编译得到,或者开始时即按常规的画。

网友F:
程序写好后点击编译就好了,

网友G:
为甚么非要这样画呢,直接箭头上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