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5):
大家好,现在我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们纯水系统是用几台西门子变频器,一台300PLC,现场触摸屏,远程上位机通过PROFIBUS总线连接。现在有两台变频器故障,想拆掉拿去维修,但是一但拔掉通讯模块,PLC立即报SF,BF灯亮,PLC停止,请问怎样拆掉变频器且不影响系统运行,万分感谢!QQ44357098

网友A:
你的plc应该是设置了通讯错误停止运行了吧。

楼主:
请问是不是要在块里OB86 OB122 OB80 OB85 OB87 OB121,块下载怎么搞,在上位机用STEP7 打开对应块在下载对吗?下载时会影响系统正常运行吗?

网友B:
首先你变频器是走PROFIBUS-DP网络的,那么在你PLC的硬件组态中肯定有2台变频器,拿走一个PLC肯定会报错的啊,只有改你的硬件组态了。

网友C:
有很多PLC与LED显示屏通讯  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 我的IP就是QQ号

网友D:
OB86 OB122 OB80 OB85 OB87 OB121这几个块新建一下就可以了,会报bf不过应该不会停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