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5):
厂里有2台正弦变频器,此变频器有面板控制,端子控制和RS485控制,并且通往DCS控制室,现在发现DCS无法控制这2台变频器,只能监控其状态,请问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一现象?

网友A:
可能运行模式被改变,也可能远程控制断线或插口接触不良。

网友B:
监控走RS485,控制走端子?要看实际使用什么控制方式。能上个变频器控制接线图吗?或者现场变频器端子接线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天拍下,今天就光看说明书了,现场能启动,面板切换到远程控制,DCS那边却没有反应

网友B:
正弦变频器,具体型号?两台都不能远程控制吗?原来可不可以?

网友C:
DCS 控制权限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如未调整参数出现此故障,RS485通信电缆断路,接线端松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就不可以远程控制,全是由现场启动然后我们手动调频率,之前验收时施工单位说泵装起来了,不好空载运行,我们主任也就信了

网友E:
参数有改动过吗?是新调试的还是出现问题要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就不可以远程控制,全是由现场启动然后我们手动调频率,之前验收时施工单位说泵装起来了,不好空载运行,我们主任也就信了
正弦变频器,具体型号?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有参数未改动,施工单位只是现场启动下看看正反转,远程控制未试,现在施工单位已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记得大概是SINE303系列开环矢量控制变频器,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F:
既然原来就不能远程控制,那就说明就没有写这段代码啊,

网友G:
确认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参考说明书详解。第二个就是检查线路接触是否良好的问题。
如果过没有的话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H:
施工单位在远程上没有试过,可能是DCS的编程上有问题,一开始就没有搞好

楼主:
弄了半天主任来句“RS485没有接,DCS那边可能是程序没做,不清楚。变频器比较复杂,我一般都叫厂家来搞。这个变频是端子控制2线式接法”变频器都没叫我拆

楼主:
回复 网友B:
EM303B-022G/030P-3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要上照片吗?是什么设备?用哪家的DCS?设备用多长时间了呢?还在保修期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厂里很乱,主任的意思叫我暂时不要搞了,就手动控制吧。现在把责任推到DCS和施工单位了,我现在也很纠结,要不要继续下去

网友I:
多看说明书啊,,不懂给变频器客服打电话,,
 远程开不了多半参数没设对,,跟DCS毛边不沾

网友J:
这样一说,会不会是整个系统有问题,如果线路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参数根本未设定。

网友K:
1、检查DCS的AO,包括AO卡件、通道故障,是否接触不良;2、DCS是否有联锁程序,程序运行是否正常,是否满足联锁条件;3、变频器问题,包括变频器AI、接触问题、设置问题。

网友K:
回复 网友K:
漏了一点,查信号线。

网友L:
按常规,已经调试好的、运行中的设备,应该没有人回去动他的参数的。

网友M:
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泳金智能 专业变频器维修 触摸屏维修 伺服驱动器维修 电路板等工控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说的对,还有可能是信号线问题,不过可能性不大,因为2台变频器都是这种情况,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模拟量输出电流正负接极反了

网友N:
调试就没搞远程,你接上通讯线也远程不了。没写代码换到远程有什么意义

网友O:
现场启动手动调频,和通讯控制得有转换端子吧。不然怎么实现?

网友P:
这个肯定是dcs里面没有组态嘛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不要急着动,等厂家来人处理就在旁边跟着看,边看边学。

网友B:
我来了,不知楼主这事情有什么进展呢?

网友Q:
变频器可能没有组态到DCS上,可能只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DCS上显示,手动调频率是变频器的给定是设置为面板给定,没有用模拟量通过485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数重新设定,把频率设置为IS控制,还是不管用啊,连启动,停止都不行,DCS我也不怎么懂,也不归我们管,也没有哪个领导领个头,干着急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呵,都没有人关注这事,跟领导说了就跟没说一样,副主任管电气,正主任管仪表,都没人想管这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上位机的变频器监控控制画面方便拍照上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Q:
RS485接口确实没接,DCS我们也不懂,这归仪表管,离子膜的工作效率想必您也是有所耳闻的。想学点东西都挺困难的

网友Q:
DCS是用和利时的吧,和利时的应该把设备点组态上去的,看端子图接的是端子输入,A+ 是485接口没接线,你这设备是不是闭环PID自动控制,也搞不清

网友K:
回复 楼主:
信号线排除,那就剩下变频器和DCS两块了。如果怀疑信号线正负接反,不妨换一下看看;DCS和变频器之间连接一般是DCS的AO输出到变频器AI,将频率给定送到变频器;变频器AO将反馈(转速、频率等)信号送回DCS的AI,然后在DCS显示运行状态。我见过的两之间都是这么联系的,尚未见过通过RS485通信的情况。建议电气仪表人员配合一下,电气查一查变频器,仪表查一查DCS的AO卡件与通道,还有程序做好、做对了没有,有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联锁。
当然如果厂家来的话让厂家查更好,并且跟着厂家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K:
回复 网友K:
如果是以前能控制现在突然不能控制,排除信号线有人动过将正负接反后,建议优先检查DCS的AO卡件,很有可能是卡件损坏导致的(尤其是两台设备若同时接入同一卡件上,可能性更大)。检查方法是在DCS上给频率信号,用万用表毫安档检测,看有无4—20mA电流信号,是否跟随给定而改变。
如果输出远低于4mA,基本可以确定是卡件损坏。
如果总是4mA不变,或者定死在某个电流值不变,检查一下控制程序,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未知的联锁在起作用,把AO输出给限制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联锁,也基本上可以确定卡件故障。

网友K:
回复 网友K:
漏说了,输出大于20mA也是卡件坏。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嘛详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听副主任任说是自动控制,那么应该就是PID闭环

楼主:
回复 网友Q:
师傅,您贵姓?

楼主:
前天跟正主任说了这事,昨天正主任就开始安排人查了。跟主任讨论了下,现在知道DCS的组态已经完成了,程序也做好了,下午开始查了信号线。DCS给了个20ma信号,发现DCS中控室输出端有信号,而DCS通往I/O端子柜,没有信号。仔细一查发现DCS到I/O端子柜根本就不是一根线,顿时凌乱了。经过半个小时查找,终于找到了,重新接,信号也有了。就是没开机试,因为已经下班了,准备星期一看还行。

网友Q:
485通讯要写协议,要用屏蔽电缆连接; 模拟量用端子控制,在变频器上要设置控制方式,和给定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Q:
嗯嗯,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