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示牌叫什么

楼主(2015-08-05):
那位知道,设备上这个不干胶标示牌的学名叫什么。

网友A:
姑且叫它 按钮标示牌吧,如下图

网友B:
哦 又学点知识啊,

网友C:
我们叫标牌,挂牌,按钮标示

网友D:
我们叫狗牌,每个按钮都要装这个

网友E:
图上的是早期的标牌,一楼的是现在普遍在用的标牌,标志很多都能定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搜搜看吧。

网友A:
这个牌子方便,想打什么表示用word文档打出来,剪后夹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就因为这个原因才问下叫什么名字,好采购。

网友F:
好像 还真没注意过 叫什么名字,不知会不会叫什么框。

网友G:
按钮标识牌吧

网友H:
自粘式按钮指示牌

网友I:
标牌吧,一般都是买按钮一起带的,真还没注意学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自己做柜子,都是用签字笔写写就完了,看来以后也要买。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了,刚在淘宝找了下,名字就是自沾式按钮标识牌。

网友K:
不干胶这个标牌在做标牌的地方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以试下感觉这个很方便的,上面是不干胶,自己纸上手写或打字机打好才切,抠入就行了。

网友L:
按钮指示标框牌,有各种尺寸

网友M:
应该都叫做标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