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张工厂芯片烧录的家伙

楼主(2015-08-05):
速度还不错。

网友A:
表示看不懂

网友B:
只看到四个spi flash烧录器+测试座 网络设备rom 电脑bios。
http://www.sofi-tech.com/product_view.asp?id=14
个人感觉机械比电子部分值钱。

网友C:
一下就四片搞定?不错的。

网友D:
准备买套SP300U.

网友E:
现在有链型烧录的,串起来就好。

网友F:
真真没见过,烧录什么芯片,具体有什么用?

网友G:
我说1楼图中的控制板是我开发的,相信吗?

网友H:
就是一个转换架

网友I:
在大批量生产电子产品主控板的流水线工厂,比如说MP4,移动DVD机,彩色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工控行业的触摸屏主控板,工控行业的PLC主控板,就会应用到这套设备。

因为以上的主控板均采用了嵌入式微处理器系统作为控制方法,现代的CPU芯片控制技术普遍采用CPU芯片+外部独立的8引脚数据存储器,当批量生产1W台PLC的时候,我就要烧录测试好的数据进1W块8脚的存储器集成块里面去,这样用批量工具烧录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J:
贴片的那种单片机是怎么烧的?是做成板子之后有烧录程序的接口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贴片的那种单片机是怎么烧的?是做成板子之后有烧录程序的接口吧?
一般是jtag的接口。在电路板上引出。

网友G:
这个机器只是代替人工手动烧录;
机器功能,把IC放入4个烧录位,测试针动作接触烧录IC脚,发启动信号给外接的4个烧录器;
4个烧录器烧录好芯片后,设备主控根据烧录器接入的烧录OK.烧录NG信号,把IC分到对应料管;
上面可以接8条待烧录料管,放料位置放1条NG+8条烧录完成料管;
(新设备1:备料12条-放料13条,新设备2:备料30条-放料13条)

主控如图

网友G:
烧录设备可以放置管状的直插、贴片芯片;
编带芯片可用类似的编带烧录设备;

网友K:
不是一片一征的烧吗?怎么还可以四片呢?

网友G:
可以同时4片烧录;
放料:
放料工作位D'后,发出D烧录器启动信号;
放料工作位C'后,发出C烧录器启动信号;
放料工作位B'后,发出B烧录器启动信号;
放料工作位A'后,发出A烧录器启动信号;
等待烧录完信号,判断各自OK/NG信号后;
放料D工作位IC到料管。
放料C工作位IC到料管。
放料B工作位IC到料管。
放料A工作位IC到料管。
再重新放料到工作位。。。

网友L:
一次可以装多块芯片,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