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5):
我发不上图来。。求各位给编个现成的例子吧我都快哭了,一发图就提示数字过长不让留电话号码。。我通过压力传感器假设上限50个压力,传出4-20MA电流进FC105,然后FB41运算后给FC106,然后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假设我把PIW256当输入计算结果存放到MD20,FB41的给定值SP_INT管脚我设的27648(这一步是不是就是错的?问题是我把这个数值改成+100.0也白搭),MD20和给定值比较厚的结果输出到MD100,然后把MD100传送到PQW272当输出!我在用仿真的时候PQW272的数值总是为0不跟随PIW的数值变化。。。这是为啥啊拜托各位了,我在OB1里调用的。。
20分悬赏,已用5分

楼主:
居然能上传了。。。这是我的程序以及仿真运行结果。。

网友A:
1、你的pid参数都没有填写完整
2、如果使用仿真器的话,你需要编写一个类似于官方pid例子中使用的fb100一样的仿真功能块。

网友B:
我刚发了一个FB41的说明,你可以参考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97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pid参数都没有填写完整
2、如果使用仿真器的话,你需要编写一个类似于官方pid例子中使用的fb100一样的仿真功能块。
大侠能不能,帮忙修改一下发个正确的过来,我昨天试验了把参数填完整了之后,模拟运行后一开始输入为0 的时候,模拟输出确实上去了,但是我在调节把输入变大之后,PQW输出不跟着变小,这是因为仿真器不能自动扫描造成的么?如果是,你的第二点有没有网络连接啥的给参考下谢谢大侠!
我这是第一次上论坛发帖子一类。。。见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pid参数都没有填写完整
2、如果使用仿真器的话,你需要编写一个类似于官方pid例子中使用的fb100一样的仿真功能块。
大侠能不能,帮忙修改一下发个正确的过来,我昨天试验了把参数填完整了之后,模拟运行后一开始输入为0 的时候,模拟输出确实上去了,但是我在调节把输入变大之后,PQW输出不跟着变小,这是因为仿真器不能自动扫描造成的么?如果是,你的第二点有没有网络连接啥的给参考下谢谢大侠!
还有,我这是第一次上论坛发帖子一类的我应该怎么把分给你。。。见笑。。

第二点可以看看Step7软件附带的PID例子,如果你安装软件同时安装例子的话,Copy其中的FB100到你的项目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发了一个FB41的说明,你可以参考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9790
谢谢你 热心的回答我的问题,我刚学西门子300的PLC 有一些迷糊。。。

网友D(2019-11-22):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不能把这个发我邮箱jidan-5368@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