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接一条零线1500RMB,老板说我很牛!(20150818)

楼主(2015-08-05):
     下文是我几年前在网上发的帖子原稿,特搬出来让大家没有事的时候看看,算是打发打发时间吧!
     那天我在公司被另一厂家的电工电话叫去,说有事情找我帮忙,在电话里说不清楚,让我过去。于是我就开着车去他那里。不一会,我就到了他所在的厂门口,他人早已经在门口等我了,我下了车。问他事由,听他说,(他有个老乡在另外一个地方办厂的,是做阀门的,有一台数控钻床坏了,听说原来是好好的,就搬了过地方给搬坏了,还在外面叫了好几个人去修,好几天了也没有修好。机器又急着用,他叫我去,我也不敢去。那机器是全自动的,还有电脑,我觉得你去应该没有问题的,钱的事情好说),听他这么说,我就笑了笑,答应了他去看看再说!一边让他打电话通知那厂的老板,说我现在就过去他那边看设备
     于是驾车大概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那个厂门口。老板亲自走出来了,与我和那电工打了个招呼,就直接把我引领到了车间。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说这机器本来在那边还是好好的,从那边搬过来就不行了。一开就报警!也开不动了。现在要用也用不了,你看看要怎么修?多少钱?和我说一声就可以了!我一边听他说,一边动手检查他的机器。这是一台双机头自动钻床,平台有液动的自动加紧放松位移装置,钻头进给量和复位也是液动的。所有的行程,位移,缓冲,限位都由相应的接近开关,和油路上的可调压力继电器提供控制信号。钻头的旋转机构,直接由电机主轴的皮带轮和皮带,拖动钻头主轴。打开电控箱,里面有一抬三菱PLC和两台变频器,其次有几只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它的操作面板上,有一块触摸屏,和几个控制按钮。初步查看,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随后我询问了一下开机的操作手后。我对这机器也大致了解了一翻,于是我要求通电试机。通电后初步看,是没有问题的。显示什么都正常,当我一按启动按钮,油泵还没启动,就报警死机了。我顿时觉得奇怪!也觉得有点蹊跷。于是再次通电,我用表量了一下随机的控制箱三相电源,电压正常,单相与零线也算是正常的。这时我用手直接按下工作油泵接触器,油泵旋转正常!系统没有报警。直觉告诉我问题不在这里,当我按下润滑油泵接触器时,系统的报警蜂鸣器嘟的就报警了!注;它这机器有两台油泵,一台是工作用的液压油泵(是三相电机驱动的),一台是润滑注油用的(是单相电机驱动)。直觉告诉我离问题不远了,报警还没停的同时,我用表量了一下润滑泵接触器的输出电压,觉得不对!怎么才100来伏电压呢?接触器上面的输入电压也一样。于是我松手,松开接触器,发现电压很快就回到了原点220伏,接着我又检察了注油的油泵部分,发现也没有问题。这时直觉告诉我,没理由会单相电压会出现这种状况的,心里想,只有一个可能,零线开路!或者零线接在地线上了。如果这样,当电流一大!控制电压就自然会急剧下降,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的了。这时的我,觉得该和 老板说钱的事情了。检查完毕,我对那老板说,问题找到了,就是有点麻烦!我看那老板一听,很高兴!忙问我,那里坏了,还一边领着我去洗手。
     到了办公室,那老板很急切的说,你能帮我马上修好吗?修好多少钱?你直接说就可以了。这里我是老板,我说的算!我一听,看他那样子很爽!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拐弯了,也就说了一个数,1500块可以马上修好!他一听,犹豫了一下(看他那表情,好象觉得有点贵),但还是没有说什么就答应了。还说只要你能修好,哪怕你是接一条线,我也一样给你1500块!我听他那说话确实觉得很爽,价钱就是这样愉快地给谈妥了!
     回到那机器旁,我拿工具这里弄弄,那里看看!我打开他的电源开关箱,发现他把钻床的电源线,四芯电缆线的零线并没有接在开关箱的零线端子上,而是接在了地线的端子位置上(其实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于是我把它换了个位,盖好开关箱盖子。我通电手动试机,发现好了,机器也不报警了,问题没有了。我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要他们的员工叫老板来,我说修好了。没一会,老板就来了。还叫来了操作手,要操作手验收,不一会验收就顺利通过了。老板很高兴,顺手从衣服兜里拿出钱来,数了一下给了我,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牛!下次有问题我一定还找你。
     在返回的路上,我还觉得那老板说话就是爽

网友A:
看完整编,老板生意不错有钱爽快。学了一招:诊断完谈好价钱再动手。  1500也不贵,好比修电视换玻璃管保险丝。

网友B:
楼主下手也算狠角色了,虽然技术是本钱,那也不能背离经济轨道

网友C:
高手,看谁还敢说技术不值钱.

网友D:
楼主收费高了,说实话我最多收500.

网友E:
再停产几天他的损失远不止1500了

网友F:
  楼主先谈价再动手,是必须的啊。我就吃过这个亏。要不然,技术人一辈子就是一个温饱吗

网友G:
物以稀为贵,别人不能修好的故障,你要是能够修好,自然身价倍增。
另外楼主做生意应该更加厚道一些,以便产生回头客,比如事先声明维修过的设备,相同的故障现象,保修三个月或者半年

网友H:
我公司有数控设备出问题,要找人修理,对方报价:首天:3400元  第二天开始,一小时200元。

这个价格高不?更有奇点时,这个价格就是人工费,修不好也要出。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修了两天,告诉我们没能力修好,以第二天8小时工作时间计算,我们也要付对方5000元。

楼上几位说楼主收费高的,可以参考一下我说的这个。

网友I:
LZ经验也是要钱的,要不这钱也轮不到他来挣。不贵。对公司来说九牛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