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用REGW通信,琢磨了几天还是通信不上,请教师傅们怎么弄,用过XC3通信台达变频器的可以分享下程序吗  感激不尽啊

楼主:
regw  k1  d0  d10    k1     如果d0=H2000     D10=0012正转对吗,通讯格式设置串口2和变频器一样的参数,为什么通讯不上?师傅们有空解答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gw  k1  d0  d10    k1     如果d0=H2000     D10=0012正转对吗,通讯格式设置串口2和变频器一样的参数,为什么通讯不上?师傅们有空解答下

最后一个应该是K2才对呀,你用的是串口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gw  k1  d0  d10    k1     如果d0=H2000     D10=0012正转对吗,通讯格式设置串口2和变频器一样的参数,为什么通讯不上?师傅们有空解答下

最后一个应该是K2才对呀,你用的是串口2.
打错了,是k2的,也不行啊

网友A:
是台达那个型号的变频器,如果支持modbus协议的话,信捷PLC是很好做通讯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信捷plc通信没做过  能不能给我看个实例

网友C:
台达变频器要设置为RTU方式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台达那个型号的变频器,如果支持modbus协议的话,信捷PLC是很好做通讯的。
vfd-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变频器要设置为RTU方式才可以
设置了,两个站好号都是1,和8,n.2

网友A:
regw  K1  H2000  H0012 K2,就直接这样写试试,P01要设置成03或者04,P88 P89 P92要与PLC一致,PLC改了串口设置是要断电才能生效的。注意变频器的频率频率有没有给定,通讯线有没有接错。基本就这些了,如果再不行就想办法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信捷的串口通信,俺也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w  K1  H2000  H0012 K2,就直接这样写试试,P01要设置成03或者04,P88 P89 P92要与PLC一致,PLC改了串口设置是要断电才能生效的。注意变频器的频率频率有没有给定,通讯线有没有接错。基本就这些了,如果再不行就想办法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谢谢指导,今晚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w  K1  H2000  H0012 K2,就直接这样写试试,P01要设置成03或者04,P88 P89 P92要与PLC一致,PLC改了串口设置是要断电才能生效的。注意变频器的频率频率有没有给定,通讯线有没有接错。基本就这些了,如果再不行就想办法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通讯口参数设置一致了,通讯口都是好的,程序也各种改变测试还是通讯不上

网友A:
把P00改成03,就写   REGW  K1  H2001  K1000 K2  看看变频器频率会不会改变,程序中就只写这一条指令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w  K1  H2000  H0012 K2,就直接这样写试试,P01要设置成03或者04,P88 P89 P92要与PLC一致,PLC改了串口设置是要断电才能生效的。注意变频器的频率频率有没有给定,通讯线有没有接错。基本就这些了,如果再不行就想办法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通讯口参数设置一致了,通讯口都是好的,程序也各种改变测试还是通讯不上

指令前面的接通条件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w  K1  H2000  H0012 K2,就直接这样写试试,P01要设置成03或者04,P88 P89 P92要与PLC一致,PLC改了串口设置是要断电才能生效的。注意变频器的频率频率有没有给定,通讯线有没有接错。基本就这些了,如果再不行就想办法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通讯口参数设置一致了,通讯口都是好的,程序也各种改变测试还是通讯不上

指令前面的接通条件用的什么
接通条件输入x1,和m0都试过,变频器各参数也设置了,都设置成由485通讯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w  K1  H2000  H0012 K2,就直接这样写试试,P01要设置成03或者04,P88 P89 P92要与PLC一致,PLC改了串口设置是要断电才能生效的。注意变频器的频率频率有没有给定,通讯线有没有接错。基本就这些了,如果再不行就想办法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通讯口参数设置一致了,通讯口都是好的,程序也各种改变测试还是通讯不上

指令前面的接通条件用的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w  K1  H2000  H0012 K2,就直接这样写试试,P01要设置成03或者04,P88 P89 P92要与PLC一致,PLC改了串口设置是要断电才能生效的。注意变频器的频率频率有没有给定,通讯线有没有接错。基本就这些了,如果再不行就想办法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通讯口参数设置一致了,通讯口都是好的,程序也各种改变测试还是通讯不上

指令前面的接通条件用的什么
接通条件输入x1,和m0都试过,变频器各参数也设置了,都设置成由485通讯给定,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的通讯指令是不能同时导通的,先不要写这么多,就写一条指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w  K1  H2000  H0012 K2,就直接这样写试试,P01要设置成03或者04,P88 P89 P92要与PLC一致,PLC改了串口设置是要断电才能生效的。注意变频器的频率频率有没有给定,通讯线有没有接错。基本就这些了,如果再不行就想办法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通讯口参数设置一致了,通讯口都是好的,程序也各种改变测试还是通讯不上

指令前面的接通条件用的什么
接通条件输入x1,和m0都试过,变频器各参数也设置了,都设置成由485通讯给定,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的通讯指令是不能同时导通的,先不要写这么多,就写一条指令看看
试了,单独正转,反转,单独的指令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w  K1  H2000  H0012 K2,就直接这样写试试,P01要设置成03或者04,P88 P89 P92要与PLC一致,PLC改了串口设置是要断电才能生效的。注意变频器的频率频率有没有给定,通讯线有没有接错。基本就这些了,如果再不行就想办法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谢谢指点,可以通讯了,把plc初始化了,在设置串口就信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w  K1  H2000  H0012 K2,就直接这样写试试,P01要设置成03或者04,P88 P89 P92要与PLC一致,PLC改了串口设置是要断电才能生效的。注意变频器的频率频率有没有给定,通讯线有没有接错。基本就这些了,如果再不行就想办法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谢谢指点,可以通讯了,把plc初始化了,在设置串口就信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不要想为什么了,弄好了就可以了,同时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经验,无计可施时也许初始化就可以了。

网友E(2015-09-19):
我有做好的VDF-B变频器485通讯程序,有需要可以联系我。49126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