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如题,阿尔法5000- 变频器加电就报OU3,摘掉CPU板,只给CPU板加5伏直流,仍然报OU3,能判断是主板故障吗?

网友A(2020-10-08):
6000系列 我直接更换主板后变频器正常 ,pc12 检测母线电压900多 实际测量480多整整高了一倍

网友B(2020-12-22):
回复 网友C:
版主把这家伙封了吧,好烦!

网友B:
电压检测不对还不好搞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