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三菱fx2n我要写一个数怎么转成高位地位存到寄存器里面

网友A:
可以用swap进行高低位交换,具体可以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B:
移位指令也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举个例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举个例子吗

网友C:
屏蔽掉高位,就得到低位;移走低位,就得到高位。
1楼提供的方法,可以查一下那条指令。

网友D:
MOV D0 K4M0

MOV K2M8 D2

网友E:
楼上这个方法好,一个D存储着16位,分成两个8位分别存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