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前辈看看那个是啥子元件?

楼主(2015-08-06):
就那个三脚的元件,是主控板开关量的电路,新手不懂。

网友A:
看不清,什么型号?什么主控板?

网友B:
二极管,估计有可能是两个封装在一起的

网友C:
符号是二极管。

网友D:
是D35,D36哪 些吗?看符号应该是二极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对,对,板子上标的就是D35那些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二极管么?可是怎么量的也不是哎,

网友E:
是贴片三极管才是

网友F:
是贴片三极管

网友G:
它的标号是D,明明是二极管嘛

网友H:
D符合二极管的标示特征,所以是二极管,三极管Q,T居多。

网友I:
可以按11楼提供的图,再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J:
是贴片三极管或是场效应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前辈指教。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前辈,新手新手,提问太简单别介意。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前辈。是封装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前辈指教,谢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K:
应该是两个封装在一起的二极管

网友L:
学习了,第一次见。谢谢。

网友M:
你这图片只能大概回答你原件封装是SOT23。如果你想确切知道原件型号,你要把原件上的丝印拍下来,或者写上来让大家看。

网友N:
十一楼的这图很不错,收藏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M:
没丝印,干巴巴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你把上面清洗干净了,就应该看到丝印了。还没看过没丝印的(被人为磨掉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