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现有普洛菲斯GE4401屏,通讯不上,进不了后台系统,检测不到信号,下载不了程序。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通讯不上  检查连线 通讯参数

网友B:
驱动问题
电脑问题
下载线问题
触摸屏问题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关键是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回复 楼主:
决解了 是他们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C:
普洛菲斯大品牌,通讯线缆的问题或软件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