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条件:
1.储罐为内部液体与大气接触。
2.储罐底部安装有压力变送器,通过检查压力计算流量。
3.储罐为弧形封头桶底。
4.储罐底部布置有出料口和出料气动球阀,以及转子泵。
5.液体有一定粘度,密度1.02左右,流体状态类似比较稀的蜂蜜。
问题:
出料的时候,阀开泵开,这个时候出料到另一个罐体,也是敞口式的罐子,此时压力变送器由正压直接变为负压,那么通过计算而来的液位就直接指向与零,但实际液位不是如此。
有什么方案去解决液位显示不准确呢?

网友A:
看一下设计说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是怎样标定的,既满罐时指示多少,空罐时指示多少。现在的压力变送器是否损坏。

网友A:
如果看不到设计说明,是计算机控制的看一下组态软件,智能表控制的找一下说明书,看一下表的设置。

网友B:
看来是采取静压的原理来测量液位的。楼主能否用图来说明一下变送器及出口管的具体安装位置?是否由于变送器取样口安装位置不合理,出料时阀开泵开造成了影响。

网友C:
对,,是否是因为取压口与泵口过近造成的

网友D:
远离进出管线,防止机泵运转造成的负压、正压介质对测量产生影响

网友E:
换称重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读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采取静压的原理来测量液位的。楼主能否用图来说明一下变送器及出口管的具体安装位置?是否由于变送器取样口安装位置不合理,出料时阀开泵开造成了影响。
管道转角位置是就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是否是因为取压口与泵口过近造成的

管道转角位置就是泵,压力变送器那段管道是DN32的,到泵那段就变成DN4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离进出管线,防止机泵运转造成的负压、正压介质对测量产生影响

像您说的这个距离应该怎么样核算。管道口径,压力变送器安装管径,泵口径,泵与变送器距离等等参数都是可测或可选的,这个距离怎么确认

网友B:
从照片看明显就是压力变送器的取样点选择不合理,这相当于是在测量泵的入口压力,这就是一开泵压力变送器由正压直接变为负压的原因,现在只有改动压力变送器的安装位置才行,可在罐底部远离泵出口管的位置另开孔来安装压力变送器。

网友A:
压力变送器换个位置,装到罐壁上,标定好,在零位以上设个联锁点(例如5%),到5%强行停止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