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5-08-06):
io 分料原位x0  到位x1  y0 送料原位x2 到位x3 y1 送端原位x4 到位x5 y2 插端原位x6 到位x7 y3 怎么编程

网友A:
不是又是一道课外作业吧,哎

网友B:
看不明白,你的表达方式不清楚

网友C:
怎么写个流程就这么难呢?

楼主:
分料出-送料到位-送端出-插端-送料回-擦端回  这么用这几个 编程

网友D:
还是不明白!

网友E:
感觉像作业哦

网友F:
楼主没有自己尝试去写?
自己先写
然后再找错
这样收获大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写过  。但是不对 才刚学习3天我都看资料看蒙了  想请教别人 对比对比 在学习下

楼主:
作业 也可以怎么说了   这个老师写下的  认我回去看资料  编个编程出来   说看不懂多看看资料 以前他也是怎么过来的- -#

楼主:
分料  送料  送端  插端                                                                                         这4个编个编程

网友G:
先要把编程要求理清楚,可以用文字叙述;然后对照I/O分配,再试编程(可以先从单个动作开始)。

网友H:
我经常做这种程序,敢问楼主是做连接器行业的吗?是用汽缸作为执行件吧

网友G:
再看了一下,楼主的描述好像是,I/O分配:
分料Y0,原位X0、到位X1;
送料Y1,原位X2、到位X3;
送端Y2,原位X4、到位X5;
插端Y3,原位X6、到位X7。

但不知送端、插端是什么含义,也未能理解分料、送料、送端、插端之间的动作关系如何;因此,无法给出编程建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分料出-送料到位-送端出-插端-送料回-擦端回  这么用这几个 编程
4楼“分料出-送料到位-送端出-插端-送料回-擦端回”,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分料,Y0接通,从X0起,至X1停(此时Y0是否断开,需明确);
分料完毕,送料,Y1接通,从X2起、至X3停(同样需明确Y1的状态,下同);
再Y2接通,送端出,从X4起、到X5停;
然后Y3接通,从X6起、至X7停;
接着,送料回原位、插端回原位,完成一个循环——
分料、送端是什么时候回原位的,它们又是如何回原位的(对应Y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 是的先发的这个是气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我自己在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I:
网上大把现成程序,参考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