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想用电脑和PLC进行DP通信进行下载程序,不行哇,各位帮我看看可否,谢谢~\(≧▽≦)/~
硬件组态里面 类型选择POFIBUS,地址选2,传输率选1.5Mbps,工作模式为DP主站。
电脑这边:在S7里面点击选项-设置PG/PC接口-选择PC Adapter(PROFIBUS)<激活> 的属性-站参数里面地址填0-网络参数里面传输率选1.5Mbps,最高战地址126,配置文件选DP-本地连接里选择连接到COM2,传输率19200

就进行以上设置,进行下载时会显示:在线:编程设置/pc的本地MPI地址比最高节点地址高,或设置了错误的传输率或中断。

我试过用PMI下载是成功的。你们觉得是为哈呢,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电脑和PLC进行DP通信进行下载程序,不行哇,各位帮我看看可否,谢谢~\(≧▽≦)/~
硬件组态里面 类型选择POFIBUS,地址选2,传输率选1.5Mbps,工作模式为DP主站。
电脑这边:在S7里面点击选项-设置PG/PC接口-选择PC Adapter(PROFIBUS)<激活> 的属性-站参数里面地址填0-网络参数里面传输率选1.5Mbps,最高战地址126,配置文件选DP-本地连接里选择连接到COM2,传输率19200

就进行以上设置,进行下载时会显示:在线:编程设置/pc的本地MPI地址比最高节点地址高,或设置了错误的传输率或中断。

我试过用PMI下载是成功的。你们觉得是为哈呢,谢谢啦
传输率应该选1.5Mbps,而不是19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本地连接的传输速率,只有19200和38400两个可以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本地连接的传输速率,只有19200和38400两个可以选择
你是用PC/MPI下载线吗,那根线不能走D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跟MPI下载时用的同一根线,但是适配器上连PLC的那一端写着MPI/DP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跟MPI下载时用的同一根线,但是适配器上连PLC的那一端写着MPI/DP啊?
那你把DP网络改成19200或38400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ㄒo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 我把PG/PC和硬件组态里面的传输速率都改成187.5Kbps之后就可以了、、、、、表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看资料都是说DP通信要改成1.5Mkps啊,那我改成187.5Kbps之后,这个口能连西门子的变频器吗?(只有这一个MPI/DP复用的DP口,所以想下载程序之后拔掉下载线连变频器),还是大三学生刚开始学,问题多,大神见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 我把PG/PC和硬件组态里面的传输速率都改成187.5Kbps之后就可以了、、、、、表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看资料都是说DP通信要改成1.5Mkps啊,那我改成187.5Kbps之后,这个口能连西门子的变频器吗?(只有这一个MPI/DP复用的DP口,所以想下载程序之后拔掉下载线连变频器),还是大三学生刚开始学,问题多,大神见谅啊
dp网络通信速率不一样,肯定通信不上的啊,这个口可以连上西门子的变频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