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为使两个30Kw的电机分别带动两根轴同步转动,想在电机上分别安装编码器,然后反馈给PLC进行同步控制,想问用增量式编码器还是绝对式编码器???

网友A:
你是普通电机?用变频器,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变频1的输出信号控制变频2
用PLC你是怎样控制的,普及下思路

网友B:
呵呵,楼主先了解一下绝对值编码器的构造先吧。
绝对值编码器内部就像钟表的齿轮结构一样,有圈数限制的,也就是编码器有旋转终点的圈数的。
而增量型编码器是依靠端口计量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数量的,没有圈数限制。

对于马达永远都是朝一个方向旋转下去,选择何种类型的编码器作为传感器使用,相信楼主还是能够作出聪明的选择的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是考虑普通电机!但如果有需要也可更换电机!我们是用于驱动3m*10m的振动筛,需要两个电机同步驱动,而不用同步带,请教您有何推荐的电动机型号不啊!!

网友C:
用同步控制器岂不更好?

网友D(2015-09-21):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阿,思路分享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