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目前我有一个治具,治具内安放一层层的物品,每层物品间隔3MM,物品大小形状一样,现在我想用感应器来实现每取走一件物品,感应器能确定少一件物品,请问我需要什么型号的感应器,新人无积分
笨笨的人生,需要支撑...

网友A:
可以用光钎位移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位移传感器应该无法实现我所要求的,我的高度是在递减
笨笨的人生,需要支撑...

网友B:
总共最多堆叠多小层啊

网友C:
有没有超声波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试试激光测距仪。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要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其实我觉得不要想得特别复杂,你每次要抓取一件,你可以在你的抓手上装一个传感器,如果抓上了传感器肯定会有信号,你的治具上肯定就少了一件呗!

网友E:
称重传感器可不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这个办法是最简单的,但是目前我的机器人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种功能,所以才想用外界信号来判别的
笨笨的人生,需要支撑...

楼主:
回复 网友E:
称重的要求太精准,目前不合适,因为我的物品太轻
笨笨的人生,需要支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试试激光测距仪。
一个治具,用这东西,是不是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成本太高肯定无法选择的,我们做非标的,肯定想节省成本
笨笨的人生,需要支撑...

网友G:
要看你的物件流程,如果安装方便可以用近接开关

网友H:
物品厚度范围大致多少。
其实我没有方法,只是顺便问一句。

感觉用光电传感器可能是个办法,因为厚度是一致的。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考虑下用计数器?

网友F:
不一定要检测板还有多少,只要你工作一次,记数一次

网友I:
用光电或光纤感应,在编程时编入工件检测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肯定能实现啊!你用的什么品牌机器人?机器人都有自带IO可以和PLC通讯的!

网友J:
有一种激光高精度测距传感器,可以测平滑度,当然也可以测高度差的,精度达到um级,德国品牌。我现在做代理,详情楼主请加我QQ:991157524

网友K:
可以考虑激光测距

网友L:
之前做过类似的东西,我们是保持上面不变,每取走一个产品,上升一点,不知道你这个适用不

网友M:
堆满产品时高度多少?侧面可视吗?

网友N(2015-10-20):
在治具的出口处安装红外检测(计数)可以不?

网友O:
治具隔层有多厚,可以把治具隔层挖个槽,装感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