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一直多是量电压的,理论上不接用电设备的时候,阻值是不是就是绕组的阻值,还是和发电设备有关

网友A:
没有这样考虑过。
通常,只关心相线与中性线间的绝缘电阻。

网友B:
电阻你停电量一下,不接负载就是绕组的阻值了

网友C:
正常是很大的
除非线路上有串东西!

网友D:
首先,要看你说的是高压还是低压的电源,如果说的是高压,把所有的用电设备都除外时且发电机没有工作时,阻值为发电机绕组值,当发电机工作时(不接任何负载),这时的阻值为发电机绕组值+三相绕组线电压对应的空气阻值之和;如果是低压方面同理可得,只是这时的绕组不是发电机,而是变压器的绕组。

网友E:
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量对地没问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看你说的是高压还是低压的电源,如果说的是高压,把所有的用电设备都除外时且发电机没有工作时,阻值为发电机绕组值,当发电机工作时(不接任何负载),这时的阻值为发电机绕组值+三相绕组线电压对应的空气阻值之和;如果是低压方面同理可得,只是这时的绕组不是发电机,而是变压器的绕组。
术语有点不是很了解,大体了解了

网友A:
若考虑的是电源的内阻,则应当又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F:
没事找事、4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可以通过间接测量再算出电阻,不过这个电阻知道也没啥用,应为电线也有电阻,很多情况下电线电阻远大于变压器或发电机内阻,具体原理可参考内阻测试仪

网友H:
测量目的说出来才好

网友I:
很容易就會誤判,因為不見得能把線路上的負載排除幹淨,還是測電壓吧

网友J:
应该是绝缘电阻  MΩ级吧

网友K:
只有在长距离大电流时,才考虑线损。

网友L:
不同电力系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