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无正文)

网友A:
ABB的机械手,示教触摸屏的方向摇杆没复位?或者是示教触摸屏和主机连接的数据线断线了,花费0.5?1W元购买原装数据线。

网友B:
切换成英文的,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好像是摇杆的零位无法自动回去了,当你不操作的时候,他应该停在正中间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