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芯片2845

楼主(2015-08-06):
哪位大侠知道2845的57脚电压在7-8.3v之间乱跳?谢谢……急

网友A:
稳压管和电容换换,二次电源整流正常不正常

楼主:
我单独给5.7接10v电压,能起振,可是上高压,就起不来,而且5.7脚电压在7.9v和8.5之间乱跳………正常

网友B:
照二楼的检查

网友C:
碰到一个3845开关电源也是不能稳定起振,芯片直接12V供电起振正常,主绕组电压也正常就是副绕组电压偏低本来12V就剩8V,检查各个绕组整流管,尖峰吸收,负载也没有发现问题。就直接挂上12V芯片供电,去上厕所回来看主电源假负载灯还亮着,无意间摸下开关变压器温度很高,才明白是变压器出问题了。修这类电源不起振,或者振荡,都可以用单独芯片供电来判断问题,前提是在热边串灯泡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D:
启动电路正常,开关变压器提供的电压不够或开关变压器输出有短路,保护电路动作。

楼主:
谢谢,我去检查一下

网友E(2015-10-14):
回复 网友C:
上12V电压测试,怎么接负载,接在哪里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