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OCC疑惑

楼主(2015-08-06):
一台达B型15Kw变频器,送来说是运行报Occ,接好维修电源查看几次故障记录,都是Occ,空载起动后没有报,输出有电压,但在输出侧接灯泡立即报Occ,复位后测传感器和驱动都正常问题是再次试机却正常了,然后接三相电用3Kw电机试也不报故障了,有类似经验的师傅说一下从何下手呢,是传感器,929,还是运放呢,

网友A:
有些故障清理下变频器,故障就消失了,搂主在观察下,有可能正常了。

网友B:
换主板吧!台达occ就象台安oca.ocb.ocd那样,不分新机旧机都是常见病

网友C:
全部更换929驱动芯片,还有积分电容

网友D:
电流互感器,运放及运放供电电路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更换929驱动芯片,还有积分电容
积分电容是929下面一端接负压的贴片吗

楼主:
考虑更换可疑元件,是着重电流检测还是压降检测,不可能全部换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更换929驱动芯片,还有积分电容
积分电容是929下面一端接负压的贴片吗
里面的C48就是积分电容

网友E(2016-11-06):
有一台22KWB型机器,有时候上电就报OCC(几分钟以后),有时候运行报OCC(几分钟以后),主回路没有加电也会报(几分钟以后),带7.5KW电机不到一分钟就报(看到的检测电流是和平时其他变频器运行时候的一致),带模块测量驱动电压13V,-8V,有时候又不报,报OCC后929 8脚电压是10V左右,三只霍尔传感器输出信号均在几毫伏,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F:
换一下互感器和开关电源的电容

网友G:
谢谢七楼师傅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H:
这台变频器器已经没有问题了,问题出在你不能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直接加载灯泡测试

网友I:
咸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忠实读者,你出的变频器电路图集还有变频器故障维修两本书我都买了并仔细研读受益匪浅,但是涉及到具体维修还不行,想向你单独请教。现手里两台台达vFD-A型220伏、0.75变频器开机显示oc过电流报警,并且继电器频繁吸和断开,请问是什么元件损坏造成的,希望咸老师给予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台变频器器已经没有问题了,问题出在你不能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直接加载灯泡测试
加个小电机更好,或者直接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