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保护

楼主(2015-08-06):
各位好:
请教一下,现在有一个单位是采用三相四线供电的(零地合一)。
我现在做了一个电柜,请问我这样做才吗?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另外想请教一下,变频器不能接漏电保护器,那么在有变频器的
情况下,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做防触电保护?

楼主:
我看见网上说,TN-C系统不能接漏电开关,但按我上面这种接法可以吗?能起到作用吗?

网友A:
TN-C确实不能用漏电开关
也不要使用漏电保护开关、故障率很高。只要你把保护接地做好就行了

网友B:
重复接地,通常做在进线端;
TN-C系统,保护零线不能接于漏电保护器后。

网友B:
回复 网友A:
TN-C系统中,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不能混用。

网友A:
3 4楼正解、我也搞混了

网友C:
TN-C系统不能接漏电开关,变频器正常接地就可以了啊。

网友D:
漏保前做重复接地,接地要可靠。漏保后零地分开,设备可靠接地。

网友E:
TN-C系统不能接漏电开关 ,这样你的设备不挺得跳闸的

网友F:
可以,我这么干过,不过那个三相电机外壳也需要接地。。

网友G:
变频器的外壳接地(有接地端子)就行了

网友H:
电动机要接地,你的图貌似没接

网友I:
工业环境最好不要用漏电开关,这是给自已找事儿。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因为我的箱子在室外(仅有一个雨棚作遮挡)为了避免触电,所以有选用了漏电断路器。

以上有提到说,TN-C不能接漏电保护器,但我在书上和国标《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GB13955-2005上找到,TN-C使用漏电保护器的说明(如下图),只是我不是很明白书上的和国标的不一致,书上的是负载端地线接回PEN线,但是国标却是负载端直接接地,不接PEN线,我不知道哪种是对的,请有实战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楼主:
下面的表格(TNC)是国标的截图。

楼主:
正如楼上mjinbao兄所言"TN-C系统中,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不能混用".
因为厂里面还有其它设备采用接零保护,如果按国标的接法,就变成在同一个TC-C系统中,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混用了.
如果不加漏电开关,我又怕发生触电的危险.
如果按书本的接法,好像又与国标的接法不一致.

现在是各种乱,还希指点一二.

楼主:
顶一下,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D:
进开关时,做可靠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