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二次出现

楼主(2015-08-06):
MM440 变频器 控制电机,通过加减速时间控制。正常情况下,有正转信号,大约5秒钟,频率能达到45赫兹,这是第二次出现了,有正转信号,频率从0开始增加到20赫兹,然后就不往上增加了而是变成降速了,变成零了。变频器断电也没管用,后来试验多次,然后把负载脱离,空载试验电机正常,最后投入负载又好了,搞不懂哪里的毛病。
上次kdrjl 版主  建议 去查r0027(电机输出电流)是多大?是不是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值了?第二,就是要去看看所有的限幅或监控参数,比如r0640 = ?是不是太小了(工厂设置是1.5倍过载能力)?还要看看机械结构,有没有太大的阻力等等。
谁有更好的建议和处理方法

网友A:
检查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建议给变频器洗洗澡吧,西门子保护做的不错,一旦超温就会降频运行,前两天论坛我曾发帖,试下也许有惊喜哦。

网友C:
换一台相同的电机试一下,是不是过流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记下了

网友D:
楼主把能出问题的地方都想到了,如果还找不到问题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E:
你用面板试一下呢。

网友F:
控制线干扰

网友G:
西门子,不出问题还叫做西门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