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输入0-10V能不能输出变成10-0V,能这样做吗

网友A:
我记得是把对应值掉对调一下就可以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不是能不能这样做,而是你要求是怎么样的,当然了输入0-10V,变成输出10V-0,是可以的,

网友C:
10-测得值

网友D:
输出是你自己定义的,你想怎么输出就可以怎么输出,对应关系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个减法指令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改用什么指令?

楼主:
  AIW0到VW0 然后用字取反,把VW0传到AQW0   结果是进0-10V   出0- -10V  可是我想要的是进0-10V  出10V到0V

网友F:
定义工程量,如输入0-10对应0-2000,输出2000-输入

3#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G:
能但你啥用途 要根据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具体怎么定义呢?详细说说

网友H:
引用 楼主:
输入0-10V能不能输出变成10-0V,能这样做吗
如果安装有200的模拟量库的话,可以使用模拟量库的线性转换函数(原理就是直线方程)做线性转换就可以了。
即使没有200的模拟量库,编写一个线性转换的子程序也非常简单,网上例程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转换的问题,是具体怎么取反输出,你看看我回复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转换的问题,是具体怎么取反输出,你看看我回复的
这难道不是转换的问题?
西门子0~10V对应于0~32000,通过线性转换,转换至32000~0,也就是说输入0对应于输出32000,那不就是转换输出了额么。

网友D:
传个简单的程序上来你测试一下 看是不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库指令很好用,我就是想弄清楚。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呵呵,入门的路很长很长哟!

网友I(2016-03-01):
把量程反过来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