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PLC用的是CP1H的,欧姆龙,RS485总线控制是不是可以省很多接线,又稳定,又节省成本和好维护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欧姆龙的 啊?机器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用通讯控制,硬件复杂,程序麻烦,故障率高,易受干扰。
低成本经济的控制方法就是使用PLC的IO端口和机器人进行通讯,永远只有0和1这两种状态,检修的时候极端方便判断,楼主你说呢?

网友C:
RS485总线时什么意思,没听过啊

楼主:
我一直用的I/O控制,新来一个同事一直说用通讯,我认为I/O安全可靠。

网友B:
IO端口控制,投资费用低下,技术水平古老,落后。
通讯控制技术高档,硬件投资更贵,就更加有油水可以捞取,这是非技术人员非常乐意看到的。
所以说,搞纯技术为老板降低成本,思想太单纯了,什么叫广开财源为自己?

网友D:
若有成熟可靠的方法,而新方法没有明显的优势,则宜采用原有方法;试验应用,则可例外。

网友E:
可靠性是第一的,人力成本太高!

网友F:
还是用IO口控制,我们公司做过用通讯控制的,故障率太高,

网友G:
现在国产数控系统都在朝着通讯方式发展,而进口的数控系统早就已经走通讯了。
所谓的故障率太高,可能通讯协议及硬件接口有关系,换种方式比如说profibus和ether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