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我这里有一台差压流量计,温压补偿时候补偿到流量积算仪里了,那这样不是流量积算仪里的流量和差压流量计表头里的流量不就不同了么?为什么要补偿到流量积算仪里呢?如果相同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测蒸汽流量的吧?不知道你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B:
标题与正文不符,是指流量测量的温压补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蒸汽流量的吧?不知道你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煤气流量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来如此,我猜测,是不是因为表头流量和做温压补偿之后的流量相差不大,但如果做累积的话,时间长了,累积差量还是很大的,所以要把温压补偿做到累积里就可以了。其实我这的蒸汽流量做温压补偿,都是直接在流量做补偿,然后做累积,这个也很容易实现。

网友C:
这就是工况和标况的差别
工况,工作状态下即生产过程中的参数值压力、温度不是一个衡定值,这时所测流量也因压力、温度变化而波动,但由于是在线流生产,我们只需工况下的流量值即可进行生产控制,不影响生产,但由于没有恒定的基准压力,温度因此无法用于一二级计量中,特别是贸易计量
标况就是公认了一个基准温度、压力,所有的计量要以此来进行,这样大家才不会产生贸易纠纷,所以需要对工况下的流量进行温压补偿换算到基准下的流量

网友D:
补偿后的数据更接近真实值,看您提这问题让人觉得您这工位可有可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