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8-07):
问题点是两个空开控制两路!可是关掉其中一个之后,关掉的那一个负载端还是有电压!电压60v左右!是什么原因!求大师指教

网友A:
零线和地线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B:
漏电保护器零线和火线接错也是这现象。

网友C:
回路走在一起了,感应电压。

楼主:
你是说负载端零线和火线接错吗

网友D:
单相负载吗?可先判别是感应电压还是其他原因。
另,电压是如何测得的(测量方法、表计)。

楼主:
关掉一个空开后!用万用表测的!

网友E:
先确认下N与地有没有接乱,然后拆下负载侧测量下是线头有电还是空开负载侧接线端有电

楼主:
拆下后空开没电!线头有电

网友F:
2个全关还有吗?
感应电有可能

网友G:
感应电、不妨事

网友H:
感应电而己。

网友I:
个人认为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D:
如果有白炽灯泡或其他适合的电阻性负载,可以接上试试,看还有无电压;

网友J:
有可能是感应电,用指针表测一下。

网友K:
楼主说的,电压60v左右,不知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交流有可能是感应电, 直流有可能是负载电容所存电压,放了电就没有了、

网友L:
两个开关是不是串接一根零线?

网友M:
感应电,我们有110 V  没事的不打人,,就是吓人

网友N:
感应电不会那么大的!从图片看短路器零火线都断开了!有一种情况,负载端零线串线了!可以几只开关都断开,测量判断负载端零线是不是有阻值,有说明有串线情况!

网友O:
回零电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