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哪位知道如何解,换主板价格太高了,哪位可以解给你报酬。

网友A:
换主板价格高的话,维修给的报酬也不会高吧。

网友B:
如果是被设时间 应该会报故障,如果是参数被锁 也一样  找个经销商一问就知道了!我之前也遇到一次 是被设时间的 找个熟悉的经销商问的解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