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小弟初学,提问如题,谢兄弟们解答

网友A:
X0、X1这些只是PLC的输入端口,至于接什么,是根据你的要求来的,PLC只要一个数字量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你在程序中怎么用,可以是常开,也可以是常闭。

网友C:
X0,X1,X2等等的代码加数值,在三菱里面表示为PLC的输入端口,输入端口可以接驳很多开关量传感器,按钮开关,急停开关,行程开关,近接开关,光电开关,轻触开关,旋钮开关等等等等。
你有见过红色大圆帽的急停开关吗?按下去不能立即弹上来,需要手动旋转之后才会回弹,那么这个是不是自锁动作呢?

网友D:
要开外围接的是什么负载,是普通按钮,还是急停按钮,还是感应器信号,等等,程序里面是自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上图中X0和X1是非自锁开关吧?不然的话X0始终闭合,此时若想电机反转,则需按下X2停止后才行啊,反之亦然。所以我想到了X0和X1都应当是非自锁开关,这样只是按动一下而已,电机可以自保持运转。

楼主:
图1是正转启动,XO闭合

楼主:
图2是将X0断开,电机正转自保持

楼主:
JPEG3,X1=1,dianji fanzhuan

楼主:
JPEG4,X1=0,dianji zi bao chi

楼主:
JPEG5,jiting X2=1,dianji tingzhi

楼主:
不知为何,上图时汉字不让打,我只能用拼音代替,望各位兄弟仔细看一下,根据这个梯形图我感觉应该是非自锁的启动按钮。

楼主:
图中的注释电机左、右行,实际是正、反转

网友E:
可以对应非自锁开关,根据外接器件编程。

网友F:
看外部接线的配件选择与功能

楼主:
哦,感谢各位兄弟们,谢谢

网友G:
这个有可能是开关
有可能是传感器信号
有可能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