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车间有一个控制柜,十个250W的电动机,由十个接触器,五个按钮控制,一个按钮由PLC控制两个电动机,昨晚上出现报警,通常解决办法就是,把每一个热继电器按一哈,因为不能确定哪一个电动机跳闸。

但是按了N遍后还是没有解除报警,最后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查发现KM2下面的热继电器常开和常闭都是通的

把165断开还是报警想想不可能。。。。。。没有图纸!最后仔细看KM2的109接在常开上面,而KM1的109接在常闭上面,把KM1的109断开,报警解除,试哈,KM2吸合,KM1没有动作,KM10断路器跳闸,电动机跳冒烟,暂时不管KM10,用手按KM1热继电器常开,KM1吸合,试把111——114,和109——红线对调,KM1和KM2工作正常。

这个是个正常运行的配电柜,而且是突然出现故障没有人改动的,这个KM1上面的热继电器可能是N年前换的,几年了反正我没有过个,故障原因KM10控制的电动机烧掉报警,但是这个KM1上面的热继电器常开和常闭为什么会接反,而且这么多年都在用。。。。。请教大神给个合理的解释。。。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奇怪,我都遇到过,谁也不知道是以前的哪个同行干的。

网友B:
那么就是说一开始接错了,应该是那个红色试验是按下去了,蓝色旁边那个绿点跳上来了,等于热继一直故障状态,但线接错却能运行。
后来你又全部蓝色复位了,热继正常但不能工作了。。

网友C:
可以画出有关电路图予以确认;当然,已经理清楚了 就不用画了。
将线接错了的情况,也是有的。

网友D:
2楼说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真的不明白,最后想了哈,想通了!高手在民间!

网友E:
换句话来说,这个热继电器一直没启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这么几年它又没有出个故障,当时也没有图纸,就看了其它热继电器的标号,感觉错了!

网友F:
2楼一下子点到要害了

网友G:
答案2楼,6楼,连起来,就是明白了。这贴发得不错,在实践运用中也碰到过,反正把机器搞好了能运行就是好的。机器以后坏了再说、

网友A: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台13个马达的大四面刨,也是和你说的问题一样,热继电器动作之后不会紧急停机,被我查到改过来了。

网友H:
同意2楼的观点,很简单的问题,前者热继电器因为过流而动作了,维修人员在维修过程中,没有把热继电器手动复位(常开变成了常闭,常闭却变成了常开),而是把线调换了.后者遇到了你,遇到过流报故障时,你却不用眼睛检查那里出了问题.就把所有的热继电器来过全按一遍.结果被你歪打正着,按复位了.也就被你按报警了!你却反觉得奇怪了,由此可见,你和你的前任在维修上,有相似的特长
   其实检查热继电器动作与否,是不用全按一遍的,检查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I:
装配前  也是人装的 是人装 就不 免要出错   我们这有个小伙儿 特喜欢钻研  我们这边一个工程下来 能被他发现好多 不对的地方

网友J:
确实高手无处不在啊

网友K:
是不是当初那个热继电器坏了,那个高手大哥懒得坏,干脆就将计就计把线改了,

网友L:
热继电器坏了呗,触点坏了 常见

网友M:
以下是引用2015/8/7 14:31:01的发言:
装配前  也是人装的 是人装 就不 免要出错   我们这有个小伙儿 特喜欢钻研  我们这边一个工程下来 能被他发现好多 不对的地方
假日时日,这个小伙子估计会很厉害了

楼主:
当时我还以为那个动了手脚,因为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也是见识太少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应该没有坏,线反过来,还是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哥,这是晚上,N年前 的热继电器,白天都看不清楚,还说晚上,2.5A的热继电器。。。。,也是经念太少了!毕竟好多故障都是操作工搞不定才叫电工的。

网友N:
以下是引用2015/8/7 14:31:01的发言:
装配前  也是人装的 是人装 就不 免要出错   我们这有个小伙儿 特喜欢钻研  我们这边一个工程下来 能被他发现好多 不对的地方
以前做调试时,能发现做设计的工程师设计的图纸很多错的地方,那时候很纠结,找他说明吧,害怕人家不开心。不找吧。老板要说你。表情出力不落好啊

网友O:
回复 网友H:
言之有理!
要是遇上省事的估计还会继续!

网友P:
2楼的分析很到位啊,,,应该是没复位

网友Q:
我遇到过电工热继跳了,把两根线接到一起,把热继跳过去,但线还在上接着,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样做只有自己骗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热继电器没有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车间新安装了一台设备,铝粉自动计量由PLC控制变频器的四个不同转速旋转,由PLC控制电磁阀提前3秒把秤门打开控制铝粉的计量,{铝粉计量以克为单位}有些时候出现电动机在转,而秤门没有打开报警,厂家在装配电柜时,电磁阀上面的一根线头剥得太短,上这根这线的时候螺丝压在这根线上得绝缘橡胶上面,出现接触不良。其实我的原意是想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大家把自己遇到类试情况的故障晒一晒,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R:
不定时那一个同行高手犯的错呢

网友S:
车间维修跟班电工大多都是为了一时应急,会改动线路,保证当时本班正常生产都会这样就是没有记录下来,当有时间时改正过来。就不会出现类似事件

网友T:
上海聚浩线束加工学习了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S:
做维修记录就是走过场,如果一天忙得要命,那有时间去记录维修过程,而且像我们一个厂就一个电工,,,24小时待命。

网友U:
一開始的熱繼電器就是有問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说的很在里,就怕忘了不改过来!

网友V:
就是,用眼睛看下就知道的的事你非要全部都按一下

网友W:
热继电器电流大了吧。
250W的3相电动机,估计赌转电流不会超过1A吧,热继电器最小脱扣电流都是1.6A了

楼主:
回复 网友W:
以前换的,有没有去管,反正电动机小,仓库也没有就这样一直用过来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B:
那么就是说一开始接错了,应该是那个红色试验是按下去了,蓝色旁边那个绿点跳上来了,等于热继一直故障状态,但线接错却能运行。
后来你又全部蓝色复位了,热继正常但不能工作了。。
这都能想到!这都能做到!

网友Y:
经验啊,值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