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DCS系统油罐液位自动控制  泵为2.2KW电机   只需要实现液位控制泵的启停 有必要加变频器吗

网友A:
没必要,直接液位开关控制启停就好了。

网友B:
变频器是调速使用的,泵本身不需调速对吧,只需要满速运转将油罐灌满即可。
不过呢,要是自己独立接手并实施的工程,你懂的,是我绝对要上4KW的变频器,广开财源呀。

网友C:
不用加变频器,用液位的开关量控制油泵启停就行了

网友D:
可以不需要加变频器,当然加个变频器可以做的高大上一点,把液位开关进DCS系统,然后DCS控制变频器启停,

网友E:
钱多就加,实用就不加O(∩_∩)O

网友F:
如5楼所说,实际应用中,实用可靠就好;若有特别技术要求,则不一样。

网友G:
就是一个液位控制何必加变频器,浪费

网友H:
不需要调速,不必安装。

网友I:
加一个,,高大上

网友J:
没有必要 变频通常是电工较大时 还有就是中间有变量需要变频控制时 用的较多

网友K:
加吧,比常规的接触器控制要好维护,也多了些保护功能。

网友L:
光做技术不用,商务上的你懂得。别说变频器,就是液位传感器也得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