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动力配电设计整个车间动力设备总功率在700KW,进线要有厂区变压器接线,问题是电流太大是否要再次加变压器降压还是直接大电缆接入,成本和安全考虑那个划算

网友A:
距离到厂区变压器超过500米,就最好加变压器降压就近低压供电。

网友B:
超过300KW或者500米距离,建议直接10KV高压进车间,

网友C:
低压供电距离有多远,计算负荷有多少(哪些负载类型)。

网友D:
建议增容进车间。

网友E:
具体情况没说清楚,你只说了总负荷,你厂区的各个负荷分布是怎样的,离配电室最远的几米?

网友F:
700KW肯定是10KV供电
采用变压器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