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订购的是绝对值编码器伺服,在运动控制中没有辅助的传感器,用台达ES2 PLC控制,有没有当运动中断电之类的失步的解决方案

网友A(2015-11-24):
想问一下,你不是说你的A2的伺服驱动器吗?能不能说一下具体型号。我们一个项目中也用的是A2的伺服驱动器,EH3的PLC。
根据我了解的说一下,如果是绝对编码的伺服驱动器,断电之后位置改变了,再上电显示的位置自动会改变。如果不放心可以通过回原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