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5-08-07):
摄像头充电器,220变5v的,本来线短,中间剪断,接了4米上去,结果启动不能了,嗡嗡作响,感觉电压不足,为什么?线长的原因吗?万用表测了是5.1v。再用原装的叧一个充电器,就好了。有什么办法吗?

你们说的几种方法都试过,我接的加长线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测出来是5v的,相位也没问题,两只充电器换来换去试了好几次,加长的就是没用,但商家有卖5米加长线,难道他的变压器不同?搞不明白了

网友A:
本来电压才5v,你还接4米,压降太多。

网友A:
加大线径或者改220v电源过去。看看摄像头有没有poe功能,如果有可以改为poe供电。

网友B:
电压5V,4米的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市面上USB延长线也有5米的规格进行销售的。
电源适配器嗡嗡作响,是电源啸叫的现象,需要打开进行检修。

网友C:
线长应该不是的,电源检查一下吧

网友D:
这个距离 是可以的

网友E:
再将前一个恢复,看如何。

网友F:
如楼上看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G:
延长你用的多粗的线呢?

网友H:
电源坏拉把   把第二个也接了看看可以不啊啊

网友I:
加大線徑試試吧

网友J:
是开关电源那种吗,原装没问题就已经说明,后配电源功率达不到,现在国内这种的开关电源偷工减料做的太烂了。

网友K:
建议你吧输出还回复了。在输入端延长应该解决问题了。 这是电源输出功率不足的表现

网友L:
你应该带着摄像头量电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延长你用的多粗的线呢?
这个是关键

网友N:
带载测量负载近端电压,空载有个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