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电机启保停的程序不知道如何理解。。。求前辈们指点!!!

网友A:
说白了就是自锁电路。

网友B:
字面意思,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启动,松开后电机也还是保持启动状态,按下停止按钮,断电停止运行

网友C:
先了解起保停是什么意思,程序就好理解了。

网友D:
2楼解释的很对位,简单的电器控制,用PLC来代替

网友E:
看来是简单的继电器控制都不懂吧。

网友F:
最基本的电力拖动电路一定要学好,掌握好。

网友G:
比较基础 的,楼主多看下这方面的资料 。

网友H:
最基本的电力拖动电路一定要学好,掌握好。看来你要努力了

网友G:
基本逻辑控制弄懂后,再去弄PLC

网友I:
电工知识不足了

网友J:
哪是因为你缺少基本的电工知识了

网友K: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学好基本功,再来学PC。

网友L:
PLC做电机启停,可以是上楼这种最普通的,也可以SET、RST指令,还可以给D赋值等多种

网友M(2016-03-27):
你是用什么控制使用电控元件还是PLC

网友N:
首先你得搞懂起停保的继电器控制电路原理,PLC就是代替普通的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O:
和普通的起保停电路没什么大的差别啊,几乎都一样

网友P:
学习电工基础知识,控制电路原理.买本电控的书看下

网友Q:
你需要补习下基础电路,尤其是继电器电路。

网友R(2016-04-29):
自锁保护,如2台 只允许其中一台工作

网友O:
教材上有这个例子

网友S(2017-07-21):
启保停=启动 保持 停止

网友T:
电工基础没学好是很难理解的

网友G:
启保停电路和继电器控制没啥两样

网友L:
三菱FX适合亚洲人思维习惯,入门简单

网友G(2017-12-17):
引用 网友P:
学习电工基础知识,控制电路原理.买本电控的书看下
推荐楼主阅读几本电工原理类的书籍,俗话说书读百遍,其意自见。